我是大学生,书上一句话不理解,帮我看看

楼主(2010-10-16):
我在学数字电路,学到CMOS逻辑电路,里面谈到拉电流的工作情况:当驱动门的输出端为高电平时,将有电流从驱动门拉出而流入负载门,当负载门的个数增加的时候,总的电流将增加,会引起高电压的降低。
    我不理解这句话,为什么“输出高电平”“负载门个数增加”会引起“输出电压的降低”呢??
    跪求解释!!!

网友A:
可以理解为输出脚内部串有个等效内阻,负载电流变大了,在内阻上产生的压降损失就变大,输出到外面的电压当然变小。

网友B:
负载效应。
用全电路欧姆定律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同意2楼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用全电路欧姆定律

楼主:
我懂了,谢谢各位!

网友F:
类似于电池,外接负载多了的时候,电池两端电压就低了

网友G:
拉的多了,人就虚了

网友H:
高中就学过的“全电路欧姆定律”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也就是越大电流在“内阻”上的压降越大,外边观察到的输出电压就越低。

网友I:
对,拉多了,遭不住

网友(2010-12-09):
跟人一样,超负荷工作,体力不支。

网友J:
表示同样学习中

网友K:
负载多了,相当于多个负载并联,这样总负载阻抗减小,而供电电源内阻阻值不变,因此输出电压降低。。。。

网友L:
2楼说的不错

网友M:
同意12楼

网友N(2011-04-26):
今天我也明白这个问题了。

网友O:
同意2楼。

网友P:
二楼给力

网友Q:
LZ知道内阻就知道

网友R:
跟风,同意二楼。

网友S:
输出电阻与外电阻分压!

网友T:
12楼的通俗易懂

网友U:
负载电阻并联   电阻就小;了啊

出是上拉电阻啊

所以  供电能力小了

电压就有压降了啊

网友V(2011-10-05):
2楼正解

网友W:
听2楼一句话,胜读十年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