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阳大师,接收电路更改高频管后,如何计算电路参数?

楼主(2010-10-16):
现有产品一直使用该超再生电路,灵敏度也算可以。近一个月以来,供应商告知KST10断货,不知何时有货。现在用台湾产的R25替代KST10,但是遥控距离少了一半。客户一直在投诉这个问题。本人水平有限,望春阳大师指点一二,看看电路如何更改,才可以达到以前的接收灵敏度。还有没有别的高频管可代替。

kst10(3E).pdf

网友A:
管子的特性差别明显的话单靠改外围参数是不行的,你最好找特性兼容的管子做替代,否则要加大输出功率或增加LNA的增益。

楼主:
春阳能否可推荐个相近的管子。增加LNA的增益,改哪些参数?

网友A:
你的发射管是否更换过?LNA可以试试2SC3356等。

楼主:
发射管以前为KST10,现在发射板上的振荡管用台湾产的R25.  。主机板上的高放,振荡部分都用R25.      。发射板的功率从频谙上看和以前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发射板和主机板全部换用R25.后,距离短了一半。

网友A:
发射受影响的可能较大,发射试试2SC3357。

楼主:
但是发射板的波形从频谱上看很正常。无失真现象。

网友A:
不是失真的问题,是幅度即输出功率。

网友B:
LZ注意,R25也有两种,一种性能好一点的,一种增益低点的,价格也相差很大。你是否用的差点的呢

网友A:
楼上所及,其中一种性能差的是假的,是用另一型号冒充的。

网友C:
先用可变电阻替代R3调整Q1的直流工作点,看看有没有反应. 之后, 在没有接收信号的情况下测量一下Vbe的直流工作点.和KST10的比较一下. 如果管子的截止频率和放大系数下降很多, 一般情况下无论怎么调整性能不大可能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了.

网友D:
1、打开接收电源后,靠近频谱仪看接收电路的高频频谱,再对比一下。
2、正常是换过之后,要调外边的电阻来配合

网友E:
先不换发射端的管子 或者先不换接收的管子 试试看是发射还是接收的原因。

楼主:
可以确定的告诉大家,发射板上的管子换成R25。后,是没有问题的。我昨天从以前的机子上拆下两个KST10换到现在的主机板上后,遥控距离和以前一样了。换回R25。后,距离又变近了。:'(:'(

网友A:
管子参数不同就不能直接替代。

网友F:
2SC3356片子上的缩写好像就是R2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