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0-10-16):
我用cpld(EPM570T144I5N)给单片机C8051F020发了一个复位信号,在低温零下四十五度下,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不能正常工作,
我就在cpld和单片机之间飞了一根线,准备用示波器测一下这个复位信号,结果线飞的有点长,大约40cm吧,复位信号就好了,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是一旦我把线剪短了,就又不能正常工作了,剪短的时候本想用示波器测量一下这个复位信号的波形的,但是探针一搭上去,立马就好了,测不出来结果。
求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如何分析?单片机是低复位的,如果有人知道加我QQ,16265176,期待您的解答。

网友A:
状态不定,用电阻拉一拉

网友B:
不清楚 坐待学习

网友C:
CPLD内部微弱上拉,需要专门的上拉处理

网友D(2010-11-23):
我建议要确认问题先在常温下测试一下看看复位信号是否容易被干扰,低温下半导体的开关切换的时间是加快的,可以从这个方向思考一下问题可能的原因。

网友E(2011-01-08):
片内上拉低温变弱,表笔有微电流。

网友F(2011-03-10):
在低温零下四十五度下

PDF上已经说了,工作温度是 -40 。

网友G:
加长线或探针,增加了电容,

网友H:
楼主主要考虑一下datasheet上的工作温度,一般都会有要求的,工业级的好像就在-40°的,可能在-45°也能工作但是基本已经处于一些临界点了;
另外考虑的单片机内部的弱上拉也可能导致,即使处于临界点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但是还是建议楼主更换一下扩展级别的芯片进行原始测试,这样能够对产品的设计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来确保自己设计的产品能够符合客户所提出的技术要求;不要通过一些途径解决了就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正确的;有些参考数据还是必须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