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0-10-16):
我用cpld(EPM570T144I5N)给单片机C8051F020发了一个复位信号,在低温零下四十五度下,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不能正常工作,
我就在cpld和单片机之间飞了一根线,准备用示波器测一下这个复位信号,结果线飞的有点长,大约40cm吧,复位信号就好了,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是一旦我把线剪短了,就又不能正常工作了,剪短的时候本想用示波器测量一下这个复位信号的波形的,但是探针一搭上去,立马就好了,测不出来结果。
求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如何分析?单片机是低复位的,如果有人知道加我QQ,16265176,期待您的解答

网友A:
加一个弱上拉电阻应可解决,导线或探头的引入相当于一根天线,可以耦合空间电磁波,这里电磁感应成为了激励源,导致的原因CPLD和MCU都有可能。

楼主:
谢谢你啊,加入的导线长短是不是影响很大啊,如果是10厘米左右的线就不行,三十厘米以上就可以,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chunyang说了相当于天线啊,你试试啊。神奇,飞线飞那么长,嘎嘎嘎,等你结果

网友A:
导线上的电磁感应和长度是有关系的,关键看空间的电磁频谱分布,通常频率低端的信号较强,比如TV信号、广播信号等。

楼主:
因为是在零下四十五度出问题的,我想查那个信号,要将信号引出低温箱,要不然就冻死我了,结果发现线长了就好了,短了就不好了。

楼主:
耦合进来一个干扰就能使单片机识别到那个复位信号的高电平,从而正常工作。这个现象真的是莫名其妙了半天,实在无法向其他人解释。

网友A:
稍稍垫高了门限而已,而且此时MCU复位端内电路或CPLD输出端内电路的MOS管很可能处在临界工作态,楼主可以试试将CPLD的输出配置成推挽态或用两个IO并联,这样可以判断出是谁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建议,经过大家回复,现在有了三个方法了:1,加弱上拉,2,两个IO并联,3,我把CPLD和单片机之间的复位信号断开,直接从复位芯片给单片机进行复位。

网友A:
去做实验就知道了。

网友C:
复位信号电流这么小的么?

网友D:
-45度,只怕是现在好了,将来也不可靠,芯片在这个温度大打折扣啊。军品都是 工作在边缘。呵呵,所以接个线之类的引发临界状态的事,我看会时有发生。

网友E:
怎样确定在-45度芯片还能正常工作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F:
根据这个芯片的经验,加20pF电容并联。

网友G:
零下45度这样低的温度,是否超出了器件的工作条件?很多器件工作温度都要求比这个搞。如果,只有你说的这个问题,估计增加上拉电阻可解决。

网友:
为什么强调是零下45度呢?难道高温就OK?

楼主:
常温下是好的,今天通过更改电路已经好了,上拉可以,从复位芯片直接把复位信号引过来,不经过CPLD也可以。比较疑惑的就是飞的那个线长短也会影响好坏,很是想不通,只是飞了一根线而已,长了就可以,短了就不行,飞的那根线什么地方也没有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