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求救。。。

楼主:
如附件中所示,R22左端是2003的一个输出口,本来我是想给2003高电平,它反向后输出低电平,或者我给低电平,它输出高电平,反正理论效果就是这两个LED只有一个会亮,可实际是全亮了,我量了下R22左边的电压是2.8V,我郁闷了,明明给2003的是高电平,怎么会出现一个不高不低的电平呢,如果我不想大改电路,能不能想个办法解决一下

网友A(2010-10-17):
2003输出高时:由于2003只能拉入大电流,输出的电流很小,当三极管导通时,R22左边的电压就是Ur22+0.7。由于经过R22的电流很小,所以Ur22很小。R22左边的电压也就比较低。
2003输出低电平时:电源经LED和R23后直接加到三极管的基极,使三极管导通。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哪个端口?单片机工作电压多少?是51的话就自己面壁去,提示结束。

网友C:
照你这个接法,R22左端为低电平时,D2亮,

2003是集电极开路,

所以截止(为高电平)时通过R22和Q1be极形成通路,D2仍然亮,自然而然的这个高电平也高不起来。

不改没治。

网友D:
2003是集电极开路

楼主:
PIC18F442

楼主:
4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E:
四楼分析基本正确,要改的话就在R22左边接一个上拉电阻,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大改。

网友F:
2003有7个门,你偏要用9013,想不通。加大R22试试,电流满足:5V/R22×贝塔能点亮D3,3.6V/R22不能点亮D2

网友G:
IO驱动能力不够导致的

网友H:
不关IO的驱动能力的问题 IO驱动的是ULN2003  我同时用51加ULN2003驱动7路继电器都是这么整的 没问题。 加上拉估计都不行吧  这个电路 这样有问题的。当9013导通的时候还是有两个回路  两个LED还是会亮。

楼主:
那怎么办啊?谁能给我出个主意

楼主:
感觉这样应该可以吧,至少可以强制拉高电压,避免D2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