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HT10

楼主(2010-10-17):
大家好,有哪位大哥用过SHT10,我开始自己试着编写程序调试,可根本读不出来数据,后来无奈上网上找了一下,发现几乎全是一个版本,我用的是PIC的18F442,网上有一个51的版本,在proteus里边可以仿真通过,但是我把他移植到PIC上却怎么也读不出来,除了必要的改动外,其他几乎就是一行一行对照的,看了一天也没看出来,还逃了好几节课,有没有用过PIC的兄弟给指导一下,我QQ是646860318,万分感谢,因为我现在一想起来头就疼。。。:'(

网友A:
建议自己对照参考程序和器件用户手册,
静下心来,
好好调调。

这个很简单的,
自己解决问题,是对自己的提高

网友B:
仔细看IIC的协议

网友C:
仔细看IIC的协议
引用 网友B:

SHT1x的协议与I2C有区别,不能照搬哦
这个传感器的数据手册里面的解释、时序图、寄存器都非常清楚啊

如果能肯定你的时序对了的话,肯定能读出数据的,实在不行就换一个,呵呵

网友D:
简单,做好没多久,对协议就可以

楼主:
:lol今天我借了一个ICD2,用硬件仿真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当时那个高兴啊。。。

楼主:
不过这几天我发现湿度不对,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A:
:lol今天我借了一个ICD2,用硬件仿真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当时那个高兴啊。。。
引用 楼主:

搞开发还借用ICD2???

现在好歹也要买个PICKIT3,哪怕PICKIT2也行啊

网友E:
各位SHT10价格几何?能否告知?

楼主:
俺学生啊,哪有钱买昂贵的仿真器啊。。。

楼主:
SHT10 是40块一片
SHT15是120多一片。。
有一个简化版的,你可以搜搜,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F(2010-12-13):
各位 我现在做温湿度露点测试中用到了SHT10 代码编译有2个警告 是关于浮点数和十进制数间转换的 我把生成的.HEX文件烧写到片子里 在显示器上只显示初始化信息 传感器SHT10感觉完全没有被采集一样 没反应 大家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浮点数和十进制数转换的问题  PIC的浮点数是32位的 和别的不一样 麻烦各位发表下意见  谢谢啦

网友(2014-05-06):
你肯定是IIC协议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各位SHT10价格几何?能否告知?

现在有SHT20,是10的升级版本,更简单的操作...

价格在20-30之间...

网友H(2015-10-10):
兄弟,我现在也在做sht10 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搞开发还借用ICD2???

现在好歹也要买个PICKIT3,哪怕PICKIT2也行啊

求联系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今天我借了一个ICD2,用硬件仿真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当时那个高兴啊。。。 ...

求联系,820533902  我也遇到问题了pic16f877A

网友I:
我用的18f14k22  刚说错了不是87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