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_First_Five_PSoC3_Designs1中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0-17):
《My_First_Five_PSoC3_Designs1》这本电子书里面,第一个工程,在timing.c中有一条语句是 (void)PWM_Timer_STATUS;,前后都没有定义,不知道什么意思。请教一下~

网友A:
你用到了PWM模块,对吧,你可以看PWM的datasheet,里面应该有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了啊,没有找到啊

网友B:
那个是给PWM Reg 复位的,进入中断,pwm 状态要复位不是?

网友B:
楼主之前你是不是在做一个adc->dma->usb项目,遇到输出波形频率不准确的问题?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啊,我没有做过那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