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599D的电源,输出电压超控制值,IC损坏?

楼主(2010-10-17):
L6599D控制的30V组输出变成40v。但是隔天开或快速连续开关几次后又可以稳压在30V。会是哪部分出问题或IC本身问题?谢谢大侠们指教。

网友A:
呵呵  这个不知道  你拿什么测量的?

网友B:
空载不稳定吧???你要用示波器看。

网友C:
有两个部分,一是变压器,轧数比和磁骨架;二是稳压部分,TL431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