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过倍压电路,电压没有上升?

楼主(2010-10-17):
通入一交流电,其电压怎么会突然降低了呢?为什么经过倍压电路后,电压没有上升呢?

楼主:
L3是输入电压···

网友A:
把“电压突然降低”描述清楚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师傅!是万用表的问题,电路时正确的。

网友B:
二极管的方向反了,网上搜一下倍压电路

网友C:
典型的倍压电路

网友D:
这个倍压电路的输出电压与负载很大的关系,估计是负载突然增大导致的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