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齿波频率和幅值可调电路

楼主(2010-10-17):
大家好,想做一个锯齿波电路,频率和幅值可调。频率范围:20-100HZ 幅值范围:5-55V,大家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网友A:
要改变锯齿波的频率,原则上应该改变对电容的充电电流。这可以使用一支电位器实现,具体方法要看你的产生锯齿波的电路而定。
改变幅度比较简单,电位器改变电压的分压比就是。

网友B:
我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加我QQ:627595647

楼主:
但是它的电压范围5-55V,像高电压时,怎么实现呢,放大电路吗?

网友C:
用升压DC—DC芯片,市场上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