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信号放大

楼主(2010-10-17):
我现在利用AD620进行信号放大,大约500倍,我利用multisim进行仿真的时候,我输入10mv和-10mv,输出的信号不一样大,正4.951,负-4.935.这个是器件的本身特性吗?还是我的仿真有问题?如果实际是这样的话,有没有办法解决这种不对称输出?

网友A:
这应该就是AD620的失调电压吧(我估计的), 我不会仿真,有机会指教一下仿真。

网友B:
仿真只是仿个大概。原理上可行不可行,仿真一下大致就知道了。
你要很精确当然要以实物为准了。

楼主:
应该不是失调电压,根据输入信号不同,它们的差异也是不一样的,信号越大,差异也越大。

网友A:
也被放大了是吧,那就是了,失调电压是0输入时,输出的偏差值。你可以试试用个电位器把这个失调校正后,再看结果。如果还有那就是别有原因,没有了就是失调电压,我觉得失调的可能性大。

网友A:
我看了下手册,失调按30UV算,500倍,是15MV,你的结果是差了16MV我看差不多,失调电压也是每个器件不同的范围

网友A:
仿真该是按标称值算的,实际电路会有所不同

网友C:
一般模拟电路仿真是看其原理是否可行!具体还得看其实际电路效果!

网友D:
不该是失调电压吧,失调电压应该是随机的,手册给出的应只是一个分布范围啊,2片AD620的失调电压不应该完全相同,所以仿真软件无法对失调电压建模,如果能建,也应该是一个范围,比如:4.935~4.951

网友E:
也被放大了是吧,那就是了,失调电压是0输入时,输出的偏差值。你可以试试用个电位器把这个失调校正后,再看结果。如果还有那就是别有原因,没有了就是失调电压,我觉得失调的可能性大。 ...
引用 网友A:

“失调电压是0输入时,输出的偏差值”  这个说法有误。

网友F:
这应该就是AD620的失调电压吧,你要很精确当然要以实物为准了。

楼主:
失调电压该如何校正?

网友A:
“失调电压是0输入时,输出的偏差值”  这个说法有误。
引用 网友E:

感谢指正错误 !

网友G:
失调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加了一个调零电路以后,信号明显好了很多。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在仿真中做的校正吗?我不会仿真呢,还请指教,也想弄弄仿真,毕竟比做慢路快得多。楼主QQ多少 ,我们交流交流。

网友H:
都是用Mutisim 仿真的

楼主:
好的,大家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