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恒温控制算法或建议

楼主(2010-10-17):
(无正文)

楼主:
要求冷水或热水压力变化20%时,温度要在5s内恢复设定温度+/-2度内

网友A:
你这是浴池用的吗。 要是就没办法

网友B:
进水的温度要比较恒定才好控制,否则电机调节的方法很难做到!市场有恒温水龙头,靠一个温敏弹簧进行机械调节,可以考虑这种方案!
只在出水口检测出水温度,混合比例很难一步到位,因此电机调节要尽量慢,或者根据温差计算调节幅度。

网友C(2011-03-29):
我做了一个同一样的项目,要的话找我:13823687907

网友D:
呵呵,这个不就是热水器吗

网友D:
就是热水器了就是把混水阀变成自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