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变压器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自己绕的不能升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0-17):
普通电牛要求不高美什么注意的,关键是初级和次级的匝数,舍宽和叠厚都有相应的计算公式,这些资料很多的!

楼主:
是不是要考虑漏感?漏感太大是不是不能升压?还有,绕的过程中线与线之间要紧挨在一起?多谢帮助··

网友B:
连工作频率都不说清楚,也不知道你使用什么材料,怎么绕的,没办法帮你忙。
还“绕了几个”都不行。
变压器是最简单的,中国能够自己生产的元件,最早的就是小功率干式变压器,比电阻电容都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