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翻译这句话的意思和Pin作用,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0-17):
看不清楚

网友B:
隔离脚,低电平有效。
此管脚用于将RTL8111D/DL从PCI Express总线隔离开。当此管脚拉低后,RTL8111D/DL将不再驱动其PCI Express总线输出管脚(LANWAKEB除外),并且不再对PCI Express总线输入管脚进行采样。

注:只是逻辑隔离。

网友C:
as long as the isolated pin is asserted
这句不好翻译啊

网友D:
A as long as B
只要B 就A。
只要就。。。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尤其是ejack,翻译得很好,但我还有点不明白再请教一下: 如下图,这个图是网卡芯片的一部分,我不明白的是,按字面理解是当ISOLATE这个脚为低电平时才会使网卡与PCIE总线断开,但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网友B:
没用过8111,猜测可能是在3P3V_SYS掉电后自动隔离PCI Express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