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复位点路

楼主(2010-10-17):
这是avr的复位引脚的外围电路 期中的2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呀  用什么型号呢  电阻在这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可不可以直接吧2极管和电阻省掉然后电容的2边一个是vcc一个是gnd

网友A:
二极管用作掉电时快速放电,电阻用作上电时间延时RC常数调整用。
AVR中复位脚有内部上拉电阻,记得好象是150K,内部集成有电容。
在一般应用中,复位脚可以不加任何元件。

网友B:
分析的好!
再问:楼主的整个英文PDF 能给我一个吗 ?
我杂在ATmega16英文手册没看见你那个图啊?你的不是一般的PDF手册吧???
谢谢。442808387@qq.com
知识在于分享 。你的
举手之劳,万分感谢~

楼主:
电容 也不要?

网友A:
这就是精通与不精通的区别!懂吗!

网友C:
二级管的主要作用是嵌位保护,补上rst脚内部缺少的一个

楼主不要随意听信某些精通人士的误导

网友D:
二级管的主要作用是嵌位保护,补上rst脚内部缺少的一个

网友A:
不加就会烧MCU了???
NND,不懂装懂!

网友E:
这就是精通与不精通的区别!懂吗!
引用 网友A:

知道泻放二极管用法就成为精通了,飞船一定精通非常多东西,PFPF

网友A:
对于AVR,俺可没有现在的后来者这么幸运,有那么多书和资料看。
除了购买过最早的国内第一本AVR推广原理书,1998年宋建国主编,比老耿编的还早几年。
之后就是用示波器一步一步调试出AVR的大部份外设常用功能。那时21IC还没有出世,发现问找谁去?自已解决呗。俺的可是实打实的经验,没有半点花假。

网友F(2010-12-21):
宇宙飞船,言之有理。在一般应用中,复位脚可以不加任何元件。!!
我公司这么多的产品都是AVR做的,复位脚从来没加任何元件。

网友G:
ATMEL提供了那么多有价值的资料,好像很少有人认真去看。凭想像或一知半解的所谓“经验”设计出来的东西不知道会如何。

网友H:
在一般应用中,复位脚可以不加任何元件。
-------------------------------------

直接连到VCC  ?

网友I:
大牛才敢不加,我是老老实实按照手册来。

网友J:
呵呵,认同!
我是老老实实按照手册来。

网友K:
在21论坛看到相同问题,某兄弟的回答太有才了,引用一下:

如果RESET端对地没那个电容,
也就不需要这个二极管了。

只要电源接通,那么这个电容就会“逐渐充满电”,这个过程必须要有,正是这个过程保证了CPU正确地“RESET”。
当电容充满电之后我们把电源开关断开了,这个电容中的电“何去何从”呢?VCC和GND之间接了N多的器件,所有的器件都对它说:“把你那点电给我吧,我还能**一下。”电容说:“给你们没问题,可是我他娘脑袋上有个电阻挡我的财路,你们先别急,我慢慢把电放给你们。”

当电容刚刚要把电通过那个上拉电阻放出来,电源开关突然又接通了。CPU开始冲电容吼:“孙子!你Y的那个充电过程怎么没啦?我还要复位呢!”电容不干了:“废话,我上次充的电还没放呢这他妈电源又通啦!”CPU急了:“那我怎么办?我得复位啊!”电容眼珠一翻:“管你Y怎么办,死去吧你!”

你还不明白那个DIODE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L:
上楼转述的太精辟了!:lol

网友M:
二级管的主要作用是嵌位保护,补上rst脚内部缺少的一个
引用 网友D:

这位老兄的话才是真的说明了搞技术要“精通”,看谁先回过神哈!

网友N:
楼上的  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