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一个开关电源 输出5V 5W

楼主(2010-10-17):
1.输入电压:220V/50Hz交流电,输出5V直流电源
2.输出直流电压纹波不大于10mV
3.输出功率5W,负载调整率不大于5%
5.效率不低于80%
6.体积越小,重量越轻越好(重点考核点!!!!!!!!!!!!!!!)

注:1.不得使用现成模块,必须是独立元件或芯片完成

注:我查找相关资料初步确定用UC3845或者是TL494来做,先发出来希望高手指导下!非常感谢~~~~~

自己用TOP223Y做的原理图:

网友A:
5w功率级别有很多集成BJT或MOSFET的芯片,随便找一个都比你选的那两个简单。

网友B:
220V输入,还要体积小重量轻,可以考虑TopSwitch系列芯片。5W输出,用最小的芯片大概就够了,比TL494或UC3842等等简单得多,但价格却要贵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情回帖,我知道自己走弯路了,但是我是新手(第一次做电源)还望见谅!资料这么多,没有办法!还望大家多多帮忙。
   2楼说用集成的芯片,但是规定了不行!我觉得就不能了;
   3楼说用TopSwitch系列芯片我再找资料看。能不能给我个电路图什么的?
   4楼说用RCC这个确实不了解,谢谢了!
我还有几个疑问就是耦合变压器的计算问题,还望大家教我~~谢谢了····

网友A:
top的也是集成开关管的。
你用3845到不如用3843做定频反激,这样相对简单很多。

楼主:
请问3845和3843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啊?要是用top和3843的话,有没有电路图啊?

楼主:
还有能不能用NCP1000啊?也有点简单···

网友B:
3843和3845最大的区别,是3843占空比可达96%,3845占空比可达48%。此外,3845输出频率是振荡频率的一半。
典型电路,在UC3843或UC3845的datasheet里面就有。

楼主:
恩,谢谢了!初步看了下!
回复 网友B:
那NCP1000怎么样啊?

楼主:
决定用TOP 系列的来做!!

楼主:
感谢楼上回答哈!!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频变压器是自己做呢?还是让厂家做(成本),还是自己拆有些电源,但是发现内部没有匝数比啊!!希望高手们回答下啊!

楼主(2010-11-23):
我用TOP223Y做的但是,发现次级的mbr745很烫, 原理图 见上··

网友C:
3843, 3845的区别,如maychang所言

3843可以代替3845, 反过来不行

网友D:
AP8012A 5W 只要1块多哦

楼主:
这么便宜???

网友E:
一块多的IC.做5W还是便宜吗?

我有个0.9RMB的.可做10W.5V2A.可达到12V1A

效率之前做的就80%而已.没细调.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楼主:
这么简单而且便宜的,能不能告诉我下经验啊!我是电源初学者

网友F:
唉~~~

LZ,先问你一下:
你“做一个开关电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学习?
为了自己用?
为了做产品?
为了老师的考试?
...

网友G:
强烈推荐minmax现存的ADF-07S05系列产品,估计就价格偏高。

楼主:
当然了,我是为了学习。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楼主:
我是新手啊,没有老X那么牛擦啊!望多多指教··········

网友F:
学习的话还是先看书,然后拜蚂蚁为师吧。
试验的话建议先从分立元件、TL494、UC384x做起,一定得会计算电感值的影响,并有个电感表、示波器

楼主:
也拜您为师啊~~!!

网友H:
你那桥式二极管是不是画错了

楼主:
错在那里请指教啊!!!!

网友B:
桥式整流,确实错了。
楼主仔细看看,怎么错了,改正之。这是学习提高之道。

网友A:
楼上的都可以是你老师,要从基础学起,慢慢来,多下点苦功夫。

网友E:
可能按这个图做..IC仅要0.85左右..量大更优

网友E:
上图的Q?,C?,ZD?这几个是不需要的..开始想用来做无光藕方案.增加的.但目前还没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