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逻辑电平为3.3V的系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0-17):
是指输入逻辑高电平的最低值是3.3V还是平均值是3.3V还是别的什么?2.8V、1.5V的又是什么呢?谢谢!(不知怎么的没分了,实在对不住啦!)

网友A:
保证逻辑门的输入为高电平时所允许的最小输入高电平

楼主:
2# suyu2009 我认为3.3V只是一个标准的名字,比如altera的FPGA的IO如果工作在3.3V,则输入高电平的最低电压为1.7V,输入低电平的最高电压为0.8V,是这样吧?

网友:
三楼的讲得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