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恒温控制

楼主(2010-10-17):
大家好,现在需要做一个水温恒温控制的产品, 接入冷水、热水(温度差50度左右),由一个马达(DC马达或者步进马达)控制冷热水的比例,来调节混水温度,在出水口有个温度探头。出水口到冷、热水口距离大概2CM
要求冷、热水变化20%压力的时候,水温控制在设定温度+/-2度范围,温度设定范围在30~45度
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做好了弄个卖给我用用,洗澡方法便,呵呵!我早想过做,用马达控制,那就控制压力,流量。PID算法看看。

楼主:
谢LS

由于受水流速度影响,PID是不是不能适应延缓时间变化的控制环境?

网友B:
控制流体是要用阀的,通过控制阀的开度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马达是控制一个阀的,但是一个阀同时控制冷/热水

冷水完全关闭的时候热水量最大,相反,热水完全关闭的时候冷水量最大

就象现在的混水龙头,用手动改为马达驱动

网友C:
3楼:
PID不能适应的,是水流速度快速变化。水流速度缓慢倒是更容易控制。
冷水和热水在到达出水口之前必须充份混合,否则你的温度传感器得到的不是混合后的温度。

网友D:
用温度传感器可以,不过要考虑到混合温升的时间。

网友E:
PID控制是必须的。

网友F:
时间常数好大啊

网友G:
mark下。
有一个大滞后,不太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