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程序下载

楼主(2010-10-17):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原来一直用51,现在正在用LPC2138,想自己画一块板子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把程序下载到芯片里面,能像STC一样用串口吗?还是要用专用的编程器?还是其它什么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因为在画板子的时候要为以后下载程序做好准备,所以要先考虑好以后下载程序通过那几个管脚,

网友A:
下程序 即可以用串口,也可以用一款H-JTAG软件,挺好用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fancyfeeling!太好了,我可以开始画我的板子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对LPC2138下载程序就像STC单片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