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三极管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10-17):
超人剃须刀坏了,想修一下,画下电路图,怎么也看不明白。求兄弟们指教。
经测量,C1电压70V左右,充电电压1.5V。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典型图

楼主:
开关电源我见过几个,差别不小呀。不过要谢谢答复

网友B:
一个自激震荡降压电路,完成降压和能量的馈送功能,不好归类于哪类电路。

这个电路要定量分析非常困难,只能大概分析工作原理:
上电时,通过R2、变压器次级使三极管导通,变压器初级上电,次级感应出下正上负的电压,
使三极管进一步导通,是个正反馈过程,知道三极管饱和,
初级电流持续增大,次级通过三极管的基极、R3对电容C反向充电,
随着C的反压越来越大,三极管的Ib慢慢变小,使得三极管退出饱和,
变压器初级电流变小,次级感应的电压方向改变,因正反馈的作用,三极管截至。
三极管截至时,变压器初级的能量,通过次级对电池充电。(反激)
如此周而复始。。。

这个电路还有一个因素是输入端串了大电阻,电容C又很小,
三极管导通时,C对变压器初级放电,当C的电放完时,也会引起三极管的截至,
使得电路分析变得更为复杂,
但只要这个电路能周而复始的工作,能量就会不断的传给次级给电池充电,
能实现充电的功能,也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C:
awey老师这这么晚还不睡呀,佩服!:)

网友D:
高人啊,受教了

网友E:
4楼回答得这好没人给分?:Q

网友F:
领教了,确实是个自激震荡电路

网友G:
好巧妙的设计啊

网友H:
吼吼 自激震荡电路的两个条件:放大与正反馈!

网友I:
电池不是用来充电的,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I:
相当一个电容

网友I:
一个大电容

网友J:
使三极管进一步导通,是个正反馈过程,知道三极管饱和,
初级电流持续增大,次级通过三极管的基极、R3对电容C反向充电,
随着C的反压越来越大,三极管的Ib慢慢变小,使得三极管退出饱和,
变压器初级电流变小,次级感应的电压方向改变,因正反馈的作用,三极管截至。
三极管截至时,变压器初级的能量,通过次级对电池充电。(反激)
如此周而复始。。。

网友K:
楼主可以说是个标准的电工哦,真正的电工通常遇到一个新鲜的玩意儿都想把它五马分尸研究一番;嘿嘿,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思想行为的可以说谈不上是电工了;

网友K:
这个电路最终目的是降低电阻R1的发热和电源功耗,充电时基本上不怎么发热且充电快时间短;顶!

楼主(2013-12-22):
感谢大家关注,感谢大家热心指导。封贴了

网友L:
RCC开关电源功率变换三极管。好久以前的帖子了呀,挖坟呢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