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液压机能调速吗?

楼主(2010-10-17):
我们用变频器给一个客户做一个东西的调速,我以为是三相电机。结果,一到现场,**!居然是液压机的升降台,他们把油泵电机换成三相电机,说这样就可以调速了。还要在电机后面装编码器,来进行定位。还说要两天搞完,(据说马上要投入使用)。我当时心情本来就不好,就跟那个鸟老板说不行,没想到吵了一架!郁闷…各位说变频器可以调速吗?今天,了解一下液压机下降时,是通过节流阀来调速的。我是做调速定位的,他们给我一个液压机,我做不出来,是我的责任吗?

楼主:
心灵脆弱的人…

网友A:
哈哈。这是个创新,试试没坏处,先和他讲好就行了。

网友B:
液压机当然能调速!

网友C:
吼吼 液压可以做无级调速的!用比例阀就可以了!

网友C:
控制液压的主回路!

楼主:
我的理解:上升可以通过电机转速调节油压,控制速度。…下降,通过节流阀调速。

网友D:
液壓是可以做調速的唷!

网友E:
不清楚液压机原理的路过~~~

网友F:
拿人钱,受人使,很正常嘛!想方法呗,怨有什么用。

网友G:
可以参考上海电气16500吨的液压机是怎么调速的

网友H:
这个,得学点《液压原理》,此属机械类。至少得知道节流阀、调速阀和溢流阀。液压动力电机通常是定速的,以配合液压泵。调速时,“多余”液体经溢流阀回流。

网友I:
很多东西都是通的,调速在本质上没有很大区别

网友J:
调速不是?改变油量的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K:
楼主: 可以的,你调整油泵电机的转速 就可以调整流量就行了,油泵不管是柱塞泵还是齿轮泵都可以,油泵出去的阀之类的打开就行了,这样调速比以前的比例阀还好些呢,我做过很多这样的项目的

网友K:
但是他们在电机后面装编码器定位就不准了,毕竟液压的泄露和其他的阻尼都说不清楚

网友L:
液压调速比电机调速还容易。否则铁路上功率比较小的电力机车为什么用液力传动而不用电力传动?
当然,现在大功率器件和变频器技术发展了,电机调速比以前简单,通过电机调速比以前容易,你用电机调速也未尝不可。

网友C:
吼吼 限位可以用限位开关!

网友M:
我倒觉得那个老板的想法很好,传统的油泵是用三相电机的,电机的功率一定,所以油泵的排量也是一定的,多余的流量只能通过溢流阀排走,结果只能做无用功。所以调整电机转速比用节流阀更节能。

网友K:
用电机调速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带动油泵的话有一个最低的转速,在这个转速之下的话流量抖动很大不能精确的控制,不过速度控制应该没问题,而且行程要正反向的话还得是双向油缸,单向油缸的话还得在液压阀件上改动还是得要个溢流阀

楼主:
呵呵,具体也不很懂。我这个下降是油通过节流阀流走就下降。大概是楼上说的单向。如果是双向,也许上升,下降都可以变频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