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 使用出现问题?

楼主(2010-10-17):
书上说ULN2003能起到开关的作用,当输入侧接收到高电平时就导通,也就是达林顿管导通,我理解的是输出端OUT这个管教和GNG这个管脚导通了,但是当ULN2003驱动继电器动作时,我用万用表测量OUT和GND之间的电阻怎么是无穷大呢,达林顿管导通了,按说电阻应该是很小才对啊?

网友A:
万用表不可以去通电电路中测电阻,你的万用表要坏了吧?

网友B:
又不是MOS管,先看看模拟的书,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C:
呵呵, 这样的问题,  建议楼主回去看看万用表是怎么测量电阻的.
话说, 万用表测量电阻要在内部放出电流来(通常和内部的电阻分压), 然后测量外部的电压. 现在外部电路的电压干扰了万用表测量到的电压, 怎么还能测到可信的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