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公司的光耦质量最好

楼主(2010-10-17):
我要做一个工控板,用在特种设备上,要求必须运行可靠稳定,尽量减少故障率,所以选用的元件必须可靠耐用,在同样的外界条件使用下, 什么公司的光耦质量最好,最可靠,寿命最长?什么公司的ULN2003最可靠,寿命最长?

网友A:
我只知道市场上有很多拆机旧片,注意。

网友:
光耦和ULN2003还没碰到过坏的,它们的寿命应该超过其他很多器件

网友B:
光耦很少坏的

网友C:
找SHARP吧,整个系统都要高可靠设计

网友D:
东芝的光耦也可以

网友E:
sharp不过现在抵制日货,楼下说个美国货吧

网友F:
最近看的文献用松下的多些~

网友:
ULN2003,坏的频率还是蛮高的。修理过一次注塑机,东芝那个玩意,坏了好多次。。

不过这个也不好会说,说不定时电路设计部合理引起的。

网友G:
TI,ONS,Avago 的光偶都还不错,TI的2003有好几个等级,好一点的应该是ULQ2003吧。

网友H:
假的太多,拆机翻新太多,只要能买到正品,质量就有保证,找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