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寻:OTP+硬件UART+10个IO的单片机

楼主(2010-10-17):
有这样的吗?有的话一个月起码100K都要
找了一圈,台系的义隆holtek之类的,倒是不少OTP的,但都没有硬件UART

qq:799100756

网友A(2010-11-19):
成本要求?

网友A:
这款可以到4以下。

网友B:
可以试试,STK6037-SOP16
● 8051内核
● 可选多时钟频率(XTAL1, XTAL1 x 2, XTAL 1 / 3, or XTAL 1 / 48)
● 工业标准 80C51 指令设置
● Normal mode, idle mode, and stop mode
● 程序空间:16K FLASH ROM
● 硬件ISP下载程序
● IAP功能
● 程序代码保护
● 主要RAM:256 bytes (upper 128 + lower 128 bytes) of on-chip SRAM
● 扩展RAM:内部扩展320 bytes of SRAM
● 4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
● 内部看门狗
● 全双工串口0 ,串口 1
● 三个I/O口,P1,P2,P3
● 低电压检测复位
● 8个中断源,2个优先级,8个中断入口地址
● 软件使能ALE,减少EMI
● 4通道10位ADC
● 21通道10位PWM
● CPU工作范围为 2-30M HZ
● CPU工作温度为 -40 to +85°C
● 工作电压为 4.2 to 5.6 V
● ESD: ≥4 KV (HBM).
● EFT: ≥4 KV .
● 保存年限:10年
● 内部读写次数:大于2W次
● 封装: DIP28, SOP28, SSOP28, DIP20, and SOP20

网友C:
海尔的HR6P62HL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D:
可以试一下FLASH的,也很便宜,SM39R04   1T+UART+E2PROM+POR,1元起步阿
杭州凯莱电子 www.klelec.com
Email:kailai8@klelec.com
qq:690899531

----真的一元起跳,那不是比 OTP  便宜還是  f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