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为什么烧

楼主(2010-10-18):
想了很久,芯片的烧应该是因为电流过大后发热烧掉的。
1、电源有个电压参数,要是一个瞬间高电压(如静电)进入芯片,时间很短但是电流很小的话,芯片会烧吗?
2、电压大过芯片的承受范围是否芯片就会烧,为什么烧?

网友A:
烧应该就是你上面说的两种情况,一种是高压击穿烧,一种是大电流的烧

网友B:
1.高压静电会将IC管脚上的ESD保护电路(钳位二极管)击穿,导致IC损坏不能工作
2.电压大过IC的极限工作电压,就有大电流产生,IC内部走线能承受的电流是有极限的,电流过大当然就烧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静电导致内部ESD器件击穿后,是不是还是应为电流的过大,热烧了呢?

网友C:
静电更加恶心。

网友D:
芯片烧毁的原因很多,过压、过流、电源反接等等都有可能,ESD容易导致内电路击穿或引发闩扣效应,二者都可以导致芯片烧毁。

网友B:
ESD击穿后IC已经game over了,有的会有大电流,有的不会,比如I/O管脚上的,reset管脚上的,可能没有大电流,但IC 已经不能工作或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芯片烧毁的原因很多,过压、过流、电源反接等等都有可能,ESD容易导致内电路击穿或引发闩扣效应,二者都可以导致芯片烧毁。
引用 网友D:

esd导致电路击穿应该也是电路过大吧。闩锁现象是电流过大的原因。

所以我想说是不是所以的无论是过压、过流等本质都是电流过大热烧毁呢?

网友E:
有人对日常生活产生的静电做过调查和实测,在地毯上走动可产生1500~35000伏静电,在乙烯树酯地板上走动时可产生250~12000伏静电,室内屁股在椅子上一蹭就会产生1800伏以上的静电。静电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周围空气的湿度。通常静电干扰超过7000伏,人才会有电击感。
所以不要小瞧静电对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