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S103 的总中断

楼主(2010-10-18):
搞了一个晚上,,都没找STM8S103 文档里找到总中断的寄存器,,,因没使用库,,直接在STVD里建工程,,放这个进去 enableInterrupts(); //全局中断 出现编译错误,STM8S103 里的 总中断的寄存器是那个,,,在此请教大家了,,

网友A:
CC中的I0和I1。

楼主:
CC,在C中要怎样设置,,在 STM8S103F.h 找不到CC寄存器,,香主能举个列子给我吗? 就是开总中断和关总中断的 2条指令要怎样写,,

网友B:
参考 以下代码.
#ifdef _COSMIC_
#define enableInterrupts() {_asm("rim\n");} /* enable interrupts */
#define disableInterrupts() {_asm("sim\n");} /* disable interrupts */
#define rim() {_asm("rim\n");} /* enable interrupts */
#define sim() {_asm("sim\n");} /* disable interrupts */
#define nop() {_asm("nop\n");} /* No Operation */
#define trap() {_asm("trap\n");} /* Trap (soft IT) */
#define wfi() {_asm("wfi\n");} /* Wait For Interrupt */
#define halt() {_asm("halt\n");} /* Halt */
#endif

楼主:
非常感谢,,终于好.

网友C(2013-03-22):
怎么做的??
定义#define enableInterrupts() {_asm("rim\n");} /* enable interrupts */就可以么?
求指导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