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SRAM与Flash的操作是由硬件自动完成的吗?

楼主(2010-10-18):
菜鸟请教:外接SRAM与Flash的操作(包括内存分配、寻址、读写等)是由硬件自动完成,还是需要编程干预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连问个问题都问的不像样

SRAM有专门的地址区,在那些地址去里边时,CPU自动产生读写SRAM的时序和信号

FLASH分两种,NOR和NAND,不知道你说的哪种,nand的读写找书看去吧,NOR跟SRAM差不多

编程干预是不是说程序存放到哪儿以及搁哪儿运行?这个是连接器的任务,需要用链接脚本指定

网友B:
软件发指令后硬件自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