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线粗好还是细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0-18):
如果不考虑电流和特征阻抗(关系到板厚),自然是细好(同时板是薄好)。

但由于导线电阻和基板厚度的因素,考虑到电流和特征阻抗,线粗(宽)有一定的限制,并非越宽或越细越好。

楼主:
高频时,线路的感性起主要作用,按说应该说应该越粗越好啊,为什么是越细越好呢?

网友A:
高频时,线路中不仅有“感性”还有“容性”。可以说,随着频率的提高,它们几乎等比例显现。另,高频电路中导线的长短,倒应该是越短越好,以减小导线上的波动性。

楼主:
尽量靠近芯片布高频线,PWM高频信号线尽量平行,这还是知道的!请教HWM,20MHz的时钟线信号,长度2cm,应该布多宽合适,有计算准则吗?谢谢

网友A:
to 5L:

一般高频时钟线(信号线也如此)的线宽原则上根据所需特征阻抗按基板的材质和厚度计算确定(通常分微带线和带状线两类)。具体公式可查相关书籍。但20M的时钟线长2cm对线宽要求不用太高,按一般常规宽度设计即可(如8~12mil)。

网友A:
补充一句,高频电路的走线一定要有参考地(或电源)层相伴。微带线(在顶或底层)需有相邻参考地(或电源)层相伴,带状线(在内层)需有上下相邻参考地(或电源)层相伴。

网友B:
同意6楼说法

楼主:
这还是知道的,时钟芯片放在顶层,高速信号线走上层,不能换层,中间是地层和电源层,底层走低速信号线

具体的计算,还真找不到详细的资料,但是还是感谢HWM的解答:)

网友C:
请仔细研究阻抗匹配后再讨论线的粗细,不然就没有边了

网友D:
:'(当年看传输线理论,甚是晦涩,至今未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