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前加采样保持电路

楼主(2010-10-18):
如题,在积分电路前加一个采样保持电路的作用是什么,请高手指点,谢谢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不知你具体的应用场合,不好说。

楼主:
这是医用设备上的自动曝光控制理论的一部分截图

网友B:
一般地说,采样保持电路是从不断变化的输入量截取某一时刻的输入瞬时值。后面积分电路对此瞬时值进行积分。如果积分时间完全确定,则积分后电压值与此瞬时值是成正比的。

网友C:
积分器要求在积分段信号保持不变。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便于计算....

网友D:
到底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