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ping around MACH_ALLOC

楼主(2010-10-18):
遇到一个问题,PIC编译器不再让定义变量了,在多用一个变量就会出现
Looping around MACH_ALLOC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啊?用9.63PRO模式定义变量是不是有限制,在lite模式下就可以了,不过编译后所占用的Flash很大,PIC很让我恼火:@

楼主:
自己顶了,百年不遇啊:lol

网友A:
检查一下是否定义的变量数量超过了BANK的限制。

楼主:
即便我把他定义在别的BANK里也不行的,但用Lite模式却编译能通过,换成MCC18的编译器也能通过。但用9.63PL3**的PRO模式不行啊:Q

网友A:
没遇到过,可使用编译器的帮助手册查找对这个错误的描述。

是否和谐不成功?或者是和谐出的版本受到一定功能限制?!

楼主:
不清楚,而且在那种情况下,在watch里能看到函数里的局部变量,而有的全局变量就没有,结果在读取这些变量时就会发生Looping around MACH_ALLOCMACH的错误,它是指找不到变量的地址,也就是说这几个全局变量不让定义了,定义其他变量也不行,也就是不能在定义变量了,屏蔽之后,就可以了。但这样不就是全局变量受到限制了吗?

网友B:
个人觉得PRO版本是看起来很美。建议趁早换MCC18或者低版本的PICC18(如果能换低版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PRO编译后代码较小,其他的就不敢恭维了

楼主:
自己顶了:lol;P

网友A(2010-12-21):
俺的PRO版本都用得很好,呵呵,特别是现在和MCHP收购了,支持应该更充分。。。

楼主:
说明你太不幸了,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