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A精度问题

楼主(2010-10-18):
(无正文)

网友A:
供电电源纹波大于10mV,如果DA有内部参考电压,或者可以外加参考电压,那么DA的高精度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B:
看你的DA的PSRR怎么样,很大关系

网友C:
PSRR这个参数的意思是输入信号对电源共模抑制比,就是说如果电源的噪声如果影响到电路的输入端的时候,要除以这个系数,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电源纹波是10MV的话,那么需要除以PSRR,运放也是这么一个思想,讲得不好请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