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个电路:运放并联的问题,2个跟随器并联。

楼主(2010-10-18):
运放并联的问题,2个跟随器并联,使其输出电流增大2倍。如何并联?这样行吗?

网友A:
我也跟着问个问题,
假如不用R25,R26这两个电阻的话(就是直接把运放的负端接到输出端),
与用了这两个电阻,电路应该是没什么区别的吧(原理上来说的,对吧?还望大侠指点)
但是为什么都是用了这两个电阻呢?
为什么不省掉它呢?

网友B:
电压源通常不能并联(类似的电流源不可串联)。要扩流加晶体管。

楼主:
我想知道,这样并联,会否有危险?

网友C:
这个电路由于有R3、R5的存在或许可以工作,问题是能保证2个运放之间的电压输出一定一模一样?

网友B:
危不危险由功率决定。

网友D:
需要输出的电流有多大?如果输出的电流在150mA以内,直接采用高driver能力的运放即可,楼主可以看看SGM8924运放:

网友E:
这样的电路,可以说是很笨的设计,成本高而且复杂。

楼主:
回楼上的。客户要求,供电电源+5V,要求输出个0.5V-4.5V最大输出电流50mA的模拟信号。
用三极管的话,会有0.7V的压降,因此只能用运放来做。因此这样做是无奈之举。
现在选的是MC33502。5V轨到轨的运放。7元。

网友D:
额的神啊,楼主,7元啊,这个也贵了点,50mA的电流,您看看SGM8922是否够用吧,价格连7元的一半都没有,或者您跟我联系拿样片测试看看:

网友F:
你那样并联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有两个10欧姆电阻把两个运放的输出隔离了一下。但你要先确认LM324是不是有驱动能力,能不能输出你要的电流,能不能带100欧姆+10uF负载。
R25、R26是不能省的。

网友F:
为什么不用PNP三极管做

网友D:
对比了MC33502与SGM8922的规格,从楼主的应用来看,SGM8922足够用了,部分性能指标还好于MC33502,摩托罗拉的这款运放也忒贵了点!

网友E:
13楼:
PNP和NPN是一样的,不是这边受限制就是那边受限制。
5V电压,用LM324想都不要想。

楼主这个要求,从成本上考虑,可能改变电源电压更合适一些。两片运放就是14元,这个价格,做5V转正负9V100mA的变换器一点问题也没有,有了正负9V,楼主爱用什么器件都可以。如果不需要输出为负,只需要单电源,5V转9V的变换器成本更低一点。

网友D:
maychang说的很对。
SGM8922本身集成有2颗运放,价格一定不超过3元,电路上也不需要在做电压的变化,设计上就简化不少,这应该比较节省成本。

网友G:
支持14楼的同志说法

楼主:
maychang
请推荐一种 5V转9V的单电源芯片。
yanwen217
你有SGM8922的样片吗,我发了短消息给你了。

网友D:
我已经看到您的消息,并给你发了邮件,你把相关的信息(封装、用量和产品)发给我,我这里可以申请样品

楼主:
maychang
请推荐一种 5V转9V的单电源芯片。

网友H(2011-08-10):
学习一下你们的经验,我正好一个项目也会这样做

网友I:
放大器并联有很多缺点。可有**说放大器并联能够降低放大器自身的噪声。希望有知道的详细阐述。

网友J:
不会有危险!我们有的产品上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K:
加个扩流晶体管就行了么。

网友L:
你这种方法看是倒是可以就是。但是不好。
你只要一个运放+中功率三极管就可以了。。。。不止扩流2倍

网友M:
两个并联特殊情况可能会出问题的,某种情况下可能会某个通过过热。
可以用其他扩流方法

网友I:
放大器并联能够降低噪声,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