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稳定负反馈建立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
如图示:一个普通的反相输入负反馈电路。我的疑问是,它的稳定过程
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假设图中电源为+15V-15V,运放最大输出+13V-
13V,开环放大倍数10^5。
我自己分析:刚开始时运放Vn=5V>Vp=0V,则运放输出-13V,然后经电阻
R2反馈后Vn=5V+(-6.5V)=-1.5V<Vp,则运放输出为+13V,然后再反馈回来
与Vin叠加为+5V,又开始循环了。。没有分析出Vn跟随Vp的特性(而
且似乎与正反馈相同了),请问错在哪儿?

网友A(2010-10-18):
to LZ:

负反馈稳态的建立确实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通常很短(特别是高速运放)。一般低频信号的变化率不高,没等信号变化多少,稳态已经建立。当然如果象你所说的阶跃信号,由于变化极快,细看的话(用示波器)确实存在振荡。但如果补偿较好的话,振荡很快会消失。

网友B:
就如楼主所说,如果Vn与Vp颠倒的话,开始时Vp大于Vn运放输出+13V,那么Vp的电压就会一直大于Vn,形成正反馈,运放就会一直输出+13V了。

楼主:
to LZ:

负反馈稳态的建立确实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通常很短(特别是高速运放)。一般低频信号的变化率不高,没等信号变化多少,稳态已经建立。当然如果象你所说的阶跃信号,由于变化极快,细看的话(用示波器 ...
引用 网友A:

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分析精密整流电路时有点不通,稳定貌似是肯定的了,但分析似乎。。

楼主:
就如楼主所说,如果Vn与Vp颠倒的话,开始时Vp大于Vn运放输出+13V,那么Vp的电压就会一直大于Vn,形成正反馈,运放就会一直输出+13V了。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有道理,可是如果不颠倒,输出“似乎是+13V-13V”啊。。

网友C:
不要假设刚开始运放的输出就是是-13V或+1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