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O中断

楼主(2010-10-18):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设个全局变量啊。在主循环里面,time++

然后在pio中断里面比较前后两次time的数值差

楼主:
我有这么想过,但是如果time加到 其最大值以后又变为零不就不行了吗?

网友A:
如果前后两次减完了为负的话取反加一

楼主:
是这样的,如果time自加到100假如啊是满量程的画,         如果前面的时间戳是98, 后面进入PIO中断时它是过了两个100的周期以后又变为的2比如说, 此时相减取反加一也不行了

网友B:
如果你仅仅是用线头去触碰地的话当然抖动很厉害,弄个真的按键去吧

网友C:
按键抖动貌似和按键本身的质量也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