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IAR,怎么看自己编的程序多打了

楼主(2010-10-18):
我用的是IAR,怎么看自己编的程序多打了???

楼主:
还有堆栈开了多大是充启动文件看吗?还是通过编译器就可以看?

网友A:
1. 看程序多大,先在project的Options\Linker\List选项中选择Generate linker map file。然后看map文件的后几行,类似
  1 186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46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1 052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基中,程序大小 1186+46。
2. 若工程有.icf文件(在Project/Options/Linker/Config中),则可用相应的Edit看Stack及Heap的大小。
    若用缺省的,俺不知道,知道的请回答,不过可从map文件中找到相应的Stack大小.

网友B:
没太明白楼主的问题

网友C:
3楼的回答正是lz想要的,学习了

网友D(2010-11-26):
IAR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