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UC1XX系列中的内嵌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0-10-18):
有哪位知道这个内嵌温度传感器怎么用?谁有相关的手册或是说明?我下了个500多页的数据手册,没有找到。

网友A:
没用过,只知道是这么个概念:
使能温度传感器 VTEMP_EN 寄存器,
然后从读出ADC(模数转换)模块的值,就是温度传感器的值。

网友B:
这个温度传感器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检测芯片的温度

网友D:
芯片传感器数据手册上一般是不会写的

网友E:
那个bandgap又是神马?没用!还不如温度二极管

网友F:
没怎么用过

网友G:
可以从ad通道7将结果转换得到?

网友H(2010-11-19):
温度传感器

网友I:
应该是通过AD转换来显示温度的

网友G:
都是猜测,不知有无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