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在蒙人嗎?

楼主(2010-10-18):
STM8S的規格書上對I2C_FREQR以下說:
    000001:  1MHZ
    000010:2MHz
   。。。。。。。
    110010: 50MHz

請問這些整數的時鐘是從那裡來的,當外部晶體是11.059的時侯怎樣得到7MHz的時鐘?怎樣得道13MHz的時鐘,STM8s并沒有PLL電路啊?

网友A:
楼主说的不错,STM8S的确给外设时钟之前只进行了简单的分频工作,但是ST决对没有蒙楼主。

像I2C,UART,CAN 这些总线都有波特率(当然I2C可以没有严格的频率),而这些波特率往往不是外面时钟的整数倍,这就需要芯片的内部外设对时钟进行PLL调整,用以输出用户期望的误差比较小的波特率。

楼主:
PLL成本比較高吧?STM8S的規格書上也沒講。

网友B:
1)ST从来没有蒙人。
2)请说明你看的是哪份文档,哪一页?

网友C:
楼主这标题有点吓人

网友D:
楼主可不能这么说ST

网友E:
如何蒙人??

楼主:
回香水城:
文檔名稱:STM8S參考手冊
文檔編號:RM0016
第257頁:頻率寄存器(I2C_FREQR)

网友F:
回香水城:
文檔名稱:STM8S參考手冊
文檔編號:RM0016
第257頁:頻率寄存器(I2C_FREQR)
引用 楼主:

LZ看的是老的手册。新的手册(Rev 6)I2C_FREQR允许的范围是1M~24M

网友G:
楼主估计是看错资料了:lol

网友B:
文档版本?

网友A:
楼主的时意思是, I2C的输入频率1M,2M,3M,4M,5M.....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是说, 例如: 12M的外部晶振, I2C的输入频率I2C_FREQR如何得到5M,这个在SPEC中的确没有说明。

楼主:
樓上說的極是

网友F:
楼主的时意思是, I2C的输入频率1M,2M,3M,4M,5M.....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是说, 例如: 12M的外部晶振, I2C的输入频率I2C_FREQR如何得到5M,这个在SPEC中的确没有说明。 ...
引用 网友A:

STM8的I2C的输入频率来自系统时钟(类似于STM32的I2C的输入频率来自APB时钟)。

12M的外部晶振,通常系统时钟可以是12M、6M、4M、等等,相应的I2C_FREQR应该填12M、6M、4M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此说,11.0592M的外部晶振用什么样的I2C输入频率?

网友H:
即时是有问题,那也是技术资料出了错误,谈不上蒙人

网友I:
光看标题还以为是ST代理商把你骗了呢:lol

网友F:
回复 网友F:
如此说,11.0592M的外部晶振用什么样的I2C输入频率?
引用 楼主:

11M比较合适。其实没必要象51那样用11.0592M的外部晶振,用12M或者16M晶振,串口也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9600、19200波特率

网友B:
回12、13楼:I2C_FREQR这个寄存器存放的是I2C模块所使用的时钟频率,即手册上"Peripheral clock frequency"。这个频率是由时钟控制模块的配置所决定,请看下面的贴图中红线标出的地方:

网友A:
1、I2C外设的时钟和其它外设(例如SPI,ADC等)一样,都是通过使能相任外设的时种,即等于Fmaster。
2、Fmaster可以来自外部时钟,内部时钟; Fmaster等于外部时钟或内部时钟的整数倍。
3、上面文档有写“输入时钟频率必须被编程生成正确的时间”,就是说Fmaster被编程生成特定的频率,通过生成的这些特定的频率用来产生I2C时钟信号(100K, 400K).
4、现在的重点,也是楼主想问的,就是红色字体Fmaster被编程生成特定的频率,例如:MCU使用外部晶振11MHz, 要想产生3M的输入时钟,STMCU能不能产生?如果能产生,是如何产品的,这个在STM8的SPEC中没有写明。所以楼主才会有疑问。

网友B:
从19楼的框图中可以看到,fMASTER只能有三种来源,即fHSE、fHSIDIV和fHSI

这个框图说明如果MCU使用外部晶振11MHz,是不可能为I2C模块产生3M的输入时钟。如果MCU使用外部晶振11MHz,只能为I2C模块提供11MHz的时钟,即需要在I2C_FREQR寄存器中填入001011(11MHz)。但如果HSE不是1MHz的整数倍,我要问问,才能知道怎么填写I2C_FREQR寄存器;如果使用11.059MHz的HSE,我估计可以配置I2C_FREQR=001011(11MHz)。

网友A:
同意21楼的看法: 问一下如何填写I2C_FREQR寄存器
不同意21楼的看法: 我估计。。

网友B:
同意21楼的看法: 问一下如何填写I2C_FREQR寄存器
不同意21楼的看法: 我估计。。
引用 网友A:

哈哈,把我搞糊涂了,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不同意,请说明理由,:lol

网友A:
不同意的理由:这个问题能不能问问官方,大家不要猜测了。

网友A:
我估计就是SPEC没有写明白而已,ST不可能蒙人撒。

网友J:
我也觉得只是没写明白而已,帽子不能扣太大了:lol

网友B:
也就是说,你只是不同意我的最后一句话“如果使用11.059MHz的HSE,我估计可以配置I2C_FREQR=001011(11MHz)。”  你是同意我其它的说明?

楼主:
我說實話,我使用11.0592M晶震,將I2C頻率配置為6M, 8M都能工作,
也不知這里面究竟是怎麼回事

网友F:
我說實話,我使用11.0592M晶震,將I2C頻率配置為6M, 8M都能工作,
也不知這里面究竟是怎麼回事
引用 楼主:

I2C不象串口,对频率不敏感。这种现象也正常。I2C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象SPI,频率差1、2倍常常也能正常跑。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用一個器件最高只能跑50K,我真不知道怎麼設置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我用一個器件最高只能跑50K,我真不知道怎麼設置
引用 楼主:

如前面所说,I2C_FREQR寄存器是用于设置I2C模块的时钟频率,不是I2C总线的时钟频率;你说的“一個器件最高只能跑50K”,应该是指I2C总线的时钟频率吧?设置I2C总线的时钟频率需要配置I2C_CCRL和I2C_CCRH实现。

网友A:
最高50K?

1、这个不可能,I2C协议的标准速率是100K, 这个在做的产品中已经验证。
2、文档写的很清楚I2C总线的速率要达400K,I2C_FREQR要选择4M以上。
3、关于I2C_FREQR取值1-50MHz的来历,香水城记得帮忙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說,我的一個外部從器件只能跑50K,不是指MCU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是說,我的一個外部從器件只能跑50K,不是指MCU
引用 楼主:

你这个50K与STM8有什么关系?

楼主:
你这个50K与STM8有什么关系?
引用 网友B:

因為STM8的SCLK腳上的頻率是根據I2C模塊的輸入頻率來計算的,
如果I2C模塊的輸入頻率本身就有誤,那SCLK頻率就有誤,
我不能確定這個問題,就當心量產,雖然幾臺機的測試沒問題。

楼主:
你这个50K与STM8有什么关系?

因為I2C引腳上的SCLK頻率是根據i2c模塊輸入頻率計算來的,
如果模塊本身的頻率就有誤,那SCLK的頻率就有誤,就有可能在某些時侯超過50K。

网友A:
还有这么奇怪的I2C器件,对频率要求这么高。。。。无语了。  建议换一家的芯片,从来没有听到I2C器件被要求CLK频率<50K的, 问一下,是什么芯片。

楼主:
还有这么奇怪的I2C器件,对频率要求这么高。。。。无语了。  建议换一家的芯片,从来没有听到I2C器件被要求CLK频率<50K的, 问一下,是什么芯片。

大名鼎鼎的蘋果公司的,沒得換的,只有授權的才能拿到。

网友B:
因為STM8的SCLK腳上的頻率是根據I2C模塊的輸入頻率來計算的,
如果I2C模塊的輸入頻率本身就有誤,那SCLK頻率就有誤,
我不能確定這個問題,就當心量產,雖然幾臺機的測試沒問題。 ...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可以很容易解决。

不错,STM8的SCLK的频率是根据I2C模块的输入频率计算出来的,但并不是与I2C_FREQR寄存器的数值密切相关,只要你能够保证SCLK引脚上测量到的信号波形,符合设计要求,就不会在量产后发生问题。

决定SCLK输出频率的是I2C_CCRL寄存器,而不是I2C_FREQR寄存器。

我猜想I2C_FREQR的内容,可能与信号的斜率或输出通道的带宽相关,因此稍微差一些不会影响正常操作;你29楼的测试也说明了这一点。我正在与设计师联系以证实我的这些猜想,有确切结论后会告诉你。

根据你的情况,建议你直接与ST的工程师联系,这样可以得到更快和更有效的支持,如果希望我帮你搭桥,请给我你的联络。

网友H:
楼主为啥会有这种感觉呢,感觉提的就是一个技术问题啊

楼主:
你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可以很容易解决。

不错,STM8的SCLK的频率是根据I2C模块的输入频率计算出来的,但并不是与I2C_FREQR寄存器的数值密切相关,只要你能够保证SCLK引脚上测量到的信号波形,符合设计要求,就 ...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謝,我的郵箱:hayuji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