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3.5引脚无下降沿信号,程序为何进入T1中断

楼主(2010-10-18):
汇编程序如下,本来是要等P3.5引脚有下降沿信号,计数器T1加1溢出 才进入中断, 现在单片上电复位运行该程序,P3.5是高电平,并没有输入低电平下降沿信号,结果发现已经进入中断,P1口一直输出A0H。
想了几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MOV 20H,#00H
  MOV 21H,#00H
  MOV P1,#0C0H
  ORG 1BH
AJMP IT1P
  MOV TMOD,#60H
  MOV TL1,#0FFH
  MOV TH1,#0FFH
  SETB  ET1
  SETB  EA
  SETB  TR1
  SJMP  $ ;程序踏步,等待单片机P3.5引脚由高电平到低电平下降沿的到来
FAN1: LJMP FAN
IT1P: JB P3.7,FAN1
      JB 00H,LOOP0
      JB 01H,LOOP1
      JB 02H,LOOP2
      JB 03H,LOOP3
      JB 04H,LOOP4
      JB 05H,LOOP5
      JB 06H,LOOP6
      JB 07H,LOOP7
LOOP0: CLR TR1
       MOV P1,#0D0H
       MOV 20H,#02H
       MOV 21H,#40H
     LCALL DEL1S
       AJMP QUIT
LOOP1:  CLR TR1
        MOV P1,#090H
        MOV 20H,#04H
        MOV 21H,#20H
      LCALL DEL1S
      AJMP QUIT
LOOP2: CLR TR1
       MOV  P1,#0B0H
       MOV  20H,#08H
       MOV  21H,#10H
     LCALL DEL1S
      AJMP QUIT
LOOP3: CLR TR1
       MOV  P1,#030H
       MOV  20H,#10H
       MOV  21H,#08H
     LCALL DEL1S
      AJMP  QUIT
LOOP4: CLR TR1
       MOV  P1,#070H
       MOV  20H,#20H
       MOV  21H,#04H
     LCALL DEL1S
      AJMP   QUIT
LOOP5: CLR TR1
       MOV P1,#060H
       MOV 20H,#40H
       MOV 21H,#02H
     LCALL DEL1S
      AJMP QUIT
LOOP6: CLR TR1
       MOV  P1,#0E0H
       MOV  20H,#80H
       MOV  21H,#01H
     LCALL DEL1S
      AJMP  QUIT
LOOP7: CLR TR1
       MOV  P1,#0C0H
       MOV 20H,#01H
       MOV 21H,#80H
     LCALL DEL1S
      AJMP QUIT
FAN: JB 08H,LOOQ0
     JB 09H,LOOQ1
     JB 0AH,LOOQ2
     JB 0BH,LOOQ3
     JB 0CH,LOOQ4
     JB 0DH,LOOQ5
     JB 0EH,LOOQ6
     JB 0FH,LOOQ7
LOOQ0: CLR TR1
       MOV P1,#0A0H
       MOV 21H,#02H
       MOV 20H,#40H
     LCALL DEL1S
      AJMP QUIT
LOOQ1: CLR TR1
       MOV P1,#0E0H
       MOV 21H,#04H
       MOV 20H,#20H
     LCALL DEL1S
      AJMP QUIT
LOOQ2: CLR TR1
       MOV P1,#0C0H
       MOV 21H,#08H
       MOV 20H,#10H
     LCALL DEL1S
      AJMP QUIT
LOOQ3: CLR TR1
       MOV  P1,#0D0H
       MOV  21H,#10H
       MOV  20H,#08H
     LCALL DEL1S
      AJMP  QUIT
LOOQ4: CLR  TR1
       MOV  P1,#050H
       MOV  21H,#20H
       MOV  20H,#04H
     LCALL DEL1S
      AJMP  QUIT
LOOQ5: CLR  TR1
       MOV P1,#070H
       MOV 21H,#40H
       MOV 20H,#02H
     LCALL DEL1S
      AJMP QUIT
LOOQ6: CLR  TR1
       MOV P1,#030H
       MOV 21H,#80H
       MOV 20H,#01H
     LCALL DEL1S
      AJMP QUIT
LOOQ7: CLR  TR1
       MOV P1,#0B0H
       MOV 21H,#01H
       MOV 20H,#80H
     LCALL DEL1S
QUIT:  SETB TR1
       RETI
DEL1S:MOV R7,#10
    D1:MOV R6,#200
    D2:MOV R5,#250
      DJNZ R5,$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复位后程序跑哪里去了?
ORG 0H
LJMP MAIN
你的MAIN在哪里?

楼主:
谢谢gx_huang 我明白了,一时糊涂MAIN应安排在中断入口地址后,这个我居然几天都未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