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内有EEPROM小封装单片机

楼主(2010-10-17):
寻价廉物美单片机,谢谢!

现需要一款单片机,要求如下:
1、体积小,比SOP-8的体积还小。
2、管脚数量至少8个管脚,6个I/O扣,能多更好。
3、内有EEPROM。
4、批量价格1.5左右。
5、最好有串口功能。

网友A:
用一个单片机和**体价格会好一些的

楼主:
现需要一款单片机,要求如下:
1、体积小,比SOP-8的体积还小,TSSOP都可以。
2、管脚数量至少8个管脚,6个I/O口,能多更好。
3、内有EEPROM。
4、批量价格1.5左右(可以适当高点)。
5、最好有串口功能。

网友B:
你有点量,很多厂商就可以为你定制封装
每个月有100K的出货量就够了,不用特别大的量。

网友C:
找STM8定制裸片

网友D:
图中是STC15F104E, 4K 程序FLASH, 1K数据FLASH, 要1.55元,只是SOP-8的体积还小比较难满足了。PIC10F200系列有更小的6引脚 SOT23 /8 引脚DFN封装 但没有数据EEPROM!

网友E(2010-11-16):
STK6037-SOP16

网友F:
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单片机加一个24C02

楼主:
这个单片机我找到了,盛群单片机HT68F03封装是MSOP10的,价格也很便宜,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