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740驱动问题

楼主(2010-10-18):
图中的CON2为电磁阀
问题一:在电磁阀2端加二极管有什么用处?
问题二:用该电路驱动电磁阀,在断电的过程,电磁阀上的气响应时间为20多ms,而去掉二极管后,气响应的时间为9ms左右,这是什么原因?
自己觉得是有二极管形成回路,造成电磁阀上有电流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没有二极管,则电磁阀上没有电流
问题三:如果去掉改二极管,怎么解决问题一的原因?
高手请指点

网友A:
一、续流,避免电磁阀在断电时自感电动势过高击穿MOS管。
二、有续流二极管时,电磁阀储存的磁能释放掉需要较长时间。去掉二极管则磁能释放很快,但可能击穿MOS管。
要磁能释放快又不会击穿MOS管,应该与二极管串联一个电阻,该电阻数值根据MOS管耐压计算。

楼主:
2# maychang 请问这个阻值要怎么计算

网友A:
3楼:
欧姆定律总会吧?根据关断之前的电流数值,该电流乘以此电阻即为电阻两端电压,此电压加上电源电压不能超过MOS管耐压。

楼主:
加上电阻后,磁能的释放速度跟电阻值大小有没有关系?

网友A:
5楼:
显然电阻值为零就和没有此电阻(短路)但有二极管完全一样,电阻值为无穷大就和没有二极管(开路)完全一样。
你自己说,磁能的释放速度跟电阻值大小有没有关系?

楼主:
那就是说,在MOS管耐压允许的条件下,电阻越大其相应的速度就越快了

网友A:
7楼:
当然。

网友A:
在MOS管耐压的限制条件下,用稳压管比电阻更快一些。稳压管更快的理由是:用稳压管的话磁能释放期间稳压管两端电压不变,用电阻的话磁能释放期间电阻两端电压是下降的。但稳压管价格比电阻贵,尤其是大功率稳压管,稳压管的可靠性也不如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