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C6的AD通道是否可以任意配置?

楼主(2010-10-18):
如题,我的意思是AD口不按顺序的配置,且剩余的是否可配置IO?比如AIN0,AIN2配制成AD口,AIN1配置成IO口?

网友A:
可以,但是这样的话不可以选择连续扫描模式了

网友B:
当然可以,不过这样的话,连续扫描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那请问使用什么模式?需要注意些什么,是否需要在转换前延时?

网友A:
采用单次扫描模式。

ADON = 1后   while(ADC_CSR == 0x80);  //等待转换结束

网友A:
采用单次扫描模式。

选好扫描的通道。

ADON = 1后   while(ADC_CSR == 0x80);  //等待转换结束

网友C:
可以,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D:
楼主如果这样做,连续扫描会遇到问题的

网友A:
如果楼主没有用到连续扫描就像6楼那样做吧

网友E:
可以,STM8 还是很好用的MCU,速度快。价格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