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stm32用于外部脉冲计数

楼主(2010-10-18):
最近想用STM32对脉冲计数
参考了前辈的一些经验
自己却弄不对,惭愧啊
请大侠点拨下
很着急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04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就是设置这些对吗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PWMIConfig(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1FP1);
这些也是设置外部输入捕获功能的,为什么有些前辈没有提 啊,是不是我理解错了,大家帮忙啊

网友A:
先说说你的硬件配置和芯片型号,再说说你的配置思路,不要只写程序。

网友B:
上来就是一堆代码,别人看了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网友C:
的确是信息有点少了,给点硬件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stm32做过对脉冲计数的
我现在对电机的位置编码器的输出脉冲进行计数
位置编码器一周360度出1024个脉冲,一周以后重新计数
用TIM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stm32做过对脉冲计数的
我现在对电机的位置编码器的输出脉冲进行计数
位置编码器一周360度出1024个脉冲,一周以后重新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在您的博客上看过类似功能内容
效仿你做了,可是结果无章可循,是不是我哪里理解错了
http://www.**.com/STM32/blog/08-09/156036_95373.html
pa1 是不是应该是pa0
还有改过来之后,还是计数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m32f103zet6

楼主:
回复 楼主:
版主,最近见你在的时间少,真的帮帮我啊,我都快折磨不行了,真的没人讨论在学校,最近又找工作,头大了

网友D(2013-08-15):
7楼提到 的找了下资料好像是少了个外部时钟源的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