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0-10-18):
高手请指教下有些收音机的参数请坛里的高手来解释下

请尽量能详细些,谢谢

频率范围

中频
噪限灵敏度
锁台灵敏度
信噪比
镜像抑制
单信号择性
自动增益控制
中频抑制
电压谐波失真
调幅抑制

网友A:
名词解释,古狗或百度自己搜吧。
建议先看看高频电路这类书,搞清楚收音机是如何工作的。
要是不知道“中频”是什么意思,还要给你解释超外差、检波、调幅、调频……,估计100小时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