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式按键的原理

楼主(2010-10-18):
这是触摸按键模块的原理图 麻烦哪位高手解答下原理 还有说明PWM方波的作用 和4148的作用 尽量详细点

网友A:
楼上链接的**里说的人体消耗了能量,简直是瞎扯。

而且还要外面对应的加层金属,也是瞎扯。

楼主:
那3L给出合理解释

网友B:
请去我公司(专业做电容式触摸IC的)网站下载相关的资料,您就会明白了

网友C:
对这个感兴趣,mark一下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是:
无人体触摸时,充电是VCC通过1M欧对电容充电,放电也是通过1M欧对地放电(忽略二极管的影响),
而有人体触摸时,充电还是VCC通过1M欧对电容充电,同时给触摸电容充电,而放电时,触摸电容
等效于和电容C并联,再通过1M欧对地放电,电容上的平均电压会升高。

触摸电容通常非常小,这个电路的可行性很怀疑。

楼主:
方太橱柜的设计方案 也值得怀疑吗

网友A:
不是说他的方案不行,而是怀疑你的这个电路。
人体的触摸电容通常非常小,那个104电容太大了,灵敏度会比较低。

楼主:
是用独石的104

网友D(2013-03-20):
gg asfas dfas fasf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上链接的**里说的人体消耗了能量,简直是瞎扯。

而且还要外面对应的加层金属,也是瞎扯。 ...

版主误会那篇**了吧,他不是那个意思,是说由于手指的接触,电磁场穿过手指后能量被削弱。
对应的加金属是为了说明加金属会降低灵敏度,版主没好好读**吧

网友F(2013-04-30):
可否再深入解析一下其工作原理?

网友G(2013-06-09):
进来看一下,学习了

网友H(2013-09-02):
  楼主这个电路对于一般产品来说,够用了,这个电路的好处是成本相对低廉、但是外围电路有点多,灵敏度做不了太高,对电源要求相对比较高,对器件一致性要求也高,

网友I(2013-12-07):
这个方案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用过很多了

网友I:
AD的变化量可以做到15个左右!当然这个和布线也有比较大的关系

网友J(2014-04-15):
谁用过说一下吗??

网友K(2014-12-08):
这个是其中一种吧

网友L(2015-05-23):
来学习一下了。正在画这个呢

网友M(2016-06-28):
mark,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