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cdc脚干嘛用的?

楼主(2010-10-18):
看到有些芯片,它有个脚,名字就是VDD(DCDC)
比如我手头这个芯片LPC2478的datasheet,它的第26脚为VDCDC
然后还有其他的脚是电源脚
这个VDCDC脚,手册上的定义是这样的:
3.3 V DC-to-DC converter supply voltage: This is the power supply for
the on-chip DC-to-DC converter.
很是不解,这个脚是干嘛用的?
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说他的引脚内部有一个DC-DC电路,外部输入的电压可以被处理成比较稳定的电压,纯属猜测

网友B:
芯片内带DC-DC,这个是供电脚

网友C:
单独电压供电用,和其他电源分开的,精度方面要求比较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