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芯片手册里面找不到端口控制寄存器地址呢?

楼主(2010-10-18):
怎么在芯片手册里面找不到端口控制寄存器地址呢?
------------------------------------------------
Address Name Description Access
0xE002C000 PINSEL0 Pin function select register 0 Read/Write
0xE002C004 PINSEL1 Pin function select register 1 Read/Write
0xE002C014 PINSEL2 Pin function select register 2 Read/Write
------------------------------------------------
这是我在LPC2124的芯片手册中找到的关于PINSEL的地址,而像 IO0PIN 之类的IO口特殊寄存器的地址却找不到呢?
这是我找到的芯片手册,如若不对,能给出正确的芯片手册吗?

网友A:
找错手册啦,换一个

网友B:
肯定有,lpc22xx的我6年前就用过。

楼主:
楼上二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在三星系列,stm系列的都有,就是NXP的很难找到!

楼主:
找错手册啦,换一个
引用 网友A:

那里有下载的呢,我是在www.icpdf.com里面下载的,好像是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