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PC通过USB读写SD卡(像U盘),请大哥们支招...

楼主(2010-10-18):
各位21IC USB技术专区的大哥们,小弟想实现PC通过USB读写SD卡(像U盘)。现在被卡在USB批量传输这里了,想大哥们支支招。
    希望有这一块源码的大哥给我指点一下,或是发个源码给我参考一下。
    谢谢。

上图是用BUS Hound抓出来的图片。
void Ep3Handler(void)
{
U8 out_csr3,in_csr1,i;

int fifoCnt;

rINDEX_REG=3;

out_csr3=rOUT_CSR1_REG;

if(out_csr3 & EPO_OUT_PKT_READY)

{

fifoCnt=rOUT_FIFO_CNT1_REG;

RdPktEp3(ep3Buf,fifoCnt);

PrintEpoPkt(ep3Buf,fifoCnt);

rINDEX_REG=1;

in_csr1=rOUT_CSR1_REG;

for(i=0;i<sizeof(InquiryTbl);i++)

{

rEP1_FIFO = InquiryTbl;

}

SET_EP1_IN_PKT_READY();

///////////

rEP1_FIFO = 0x55;

rEP1_FIFO = 0x53;

rEP1_FIFO = 0x42;

rEP1_FIFO = 0x53;

rEP1_FIFO = ep3Buf[4];

rEP1_FIFO = ep3Buf[5];

rEP1_FIFO = ep3Buf[6];

rEP1_FIFO = ep3Buf[7];

rEP1_FIFO = 0x00;

rEP1_FIFO = 0x00;

rEP1_FIFO = 0x00;

rEP1_FIFO = 0x00;

SET_EP1_IN_PKT_READY();

CLR_EP3_OUT_PKT_READY();

return;

}

void Ep1Handler(void)
{

U8 in_csr1;

rINDEX_REG=1;

in_csr1=rIN_CSR1_REG;

//I think that EPI_SENT_STALL will not be set to 1.

if(in_csr1 & EPI_SENT_STALL)

{

CLR_EP1_SENT_STALL();

return;

}

PrepareEp1Fifo();

//IN_PKT_READY is set

//This packit will be used for next IN packit.

return;

}
这是为什么?

楼主:
我的邮件是            deet1@163.com

网友A:
2410的USB吧?!

我用的批量传输没有问题,不过没做过大数据量的测试

网友(2012-12-26):
有个USB的问题请教,能加QQ吗,qq:715833875,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