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脉冲计数器

楼主(2010-10-18):
公司有个低成本产品,需要使用计数器进行电能显示,
对脉冲计数器的有些参数不理解,也没有看到定义的地方,以前没有接触过脉冲计数器。
有几个疑问:计数器的速比指什么?最高位和最低位的比么?比如说200:1

那里有关于脉冲计数器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可以看看AD7755的datasheet

网友B:
200:1是不是200个脉冲计算一个数字

网友C:
差不多,计时芯片计200次,脉冲计数器组一格

网友D:
回答正确加10分,哈哈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如此。谢谢各位了。
现在这种脉冲计数器应用越来越少了。很多煤气抄表都换成液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