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腿的电容和dale电阻

楼主(2010-10-18):
见图,左边是3个管脚的电容,右边是dale电阻,在一款成品步进电机驱动器中看到的,没有电路图,电阻好像是用于采样的,请教这种电阻有什么特别之处?是属于无感电阻吗?三只腿的电容又有什么特质?

网友A:
见过,开关电源输出端接的,当时还以为是图画错了,现在总算明白了,谢谢T叔!

网友B:
现在装功放的一味追求DALE,不知为何!

网友C:
这个回复真全面,顺便学习了一下

网友A(2010-11-22):
看样子我们的GJB还是有差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