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volatile 与 static类型变量有何区别呢?

楼主(2010-10-18):
volatile 与 static类型变量有何区别呢?
谢谢

网友A:
搜索网上的资料

网友B:
volatile告诉编译器你他妈的不许给我优化我的变量

static 规定局部变量,只在函数体内有效作用域,

规定函数只在本文件内有效

网友C:
这个区别太大了

楼主:
volatile告诉编译器你他妈的不许给我优化我的变量

static 规定局部变量,只在函数体内有效作用域,

规定函数只在本文件内有效
引用 网友B:

;P ,兄弟太幽默了!

网友D(2011-04-24):
在C语言中,关键字static有三个明显的作用:
  1 在函数体,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在这一函数被调用过程中维持其值不变。
  2 在模块内(但在函数体外),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变量可以被模块内所用函数访问,但不能被模块外其它函数访问。它是一个本地的全局变量。
  3 在模块内,一个被声明为静态的函数只可被这一模块内的其它函数调用。那就是,这个函数被限制在声明它的模块的本地范围内使用。

以上来自网摘。

网友E:
volatile的字面意思是“易变的”,这是在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的值随时在变,编译器必须每次碰到它修饰的变量时都读取最新的值。

例如某变量在主程序和中断服务中都用到时,应该用volatile修饰它。

网友F:
用的汇编,学习了